dell v130通电硬盘转,应该这么检测?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12-08):
客户电脑用了4 ,5年了最近发现不开机通电硬盘也转。怕损坏资料拿来维修。希望大神能给维修思路。

网友:
看电流跑多少到哪一步了

网友:
一般用mhdd 你们呢?

网友:
送修吧    别自己折腾了

网友A:
看下开关小板的排线接口是不是碰到了,去年我遇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开关小板的排线接口是不是碰到了,去年我遇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检查了开关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没有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检查了开关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没有排线

不知道在不开机情况下,硬盘的供电是哪里提供。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在不开机情况下,硬盘的供电是哪里提供。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还有个现象就是,不开机硬盘会与磁头归位滴答滴答的响声。开机后就没有这个声音。

网友:
送修吧,有资料更不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
那就拆硬盘出来试试哈

网友:
安装硬盘不开机电流200毫安,不安装硬盘1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