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内存颗粒被加焊短路

楼主(2016-12-08):
求华硕X55OJD屏蔽板载内存方法,内存颗粒被人家加焊短路对地0了,我把8颗内存颗粒都摘了就可以触发到0.9不过内存,求大神指点迷津帮帮忙,这么屏蔽这个板子的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暂时没有 屏蔽成功

网友:
论坛好像有吧。你搜索下

网友A:
论坛里有方法,不过我没试成功过,我都是修颗粒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必须要有码?

网友B:
搜一下不能就料版拆 纠结啥

网友C:
版主句容好像发过一篇屏蔽内存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网友D:
只去掉内存是不行的,,

网友E:
看过屏蔽内存的帖,好像调换两个电阻位置,,但是不是这个机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方法,不过我没试成功过,我都是修颗粒

你修颗粒是重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句容好像发过一篇屏蔽内存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没有找到这款机器的贴,也有人发过这款的求助贴也没人有过解决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屏蔽内存的帖,好像调换两个电阻位置,,但是不是这个机型的

没有人屏蔽过还是这么的,案列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不能就料版拆 纠结啥

有料板就不会改了,内存颗粒贵呀

网友F:
找下点位 调整PCBID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去掉内存是不行的,,

我也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下点位 调整PCBID 试试

PCBID有两个,我改了还是不行,PCB_ID0,PCB_ID1,四种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挑几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
全部去掉  屏蔽

网友:
论坛绝对有  就动那2-3个电阻   移动几次  和取掉  肯定能测试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