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1333 三无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08):
主板型号:ASUS P5GC-MX/1333
主板故障:无复位,无时钟,无电压!三无
维修思路:安时序来!
触发-待机-供电-时钟-复位。
先上个全图,上电,待机正常

触发 :不跑码

查复位 查时钟

查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

三个电压也没有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

测了!1脚有12V 5脚有12V VCC BOOT,都正常有电压 8脚没有输出电压
查7脚开启,只有0.2V电压,查7脚电压来源!!没有找到场管的D极!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下一步,怎么样查找!

网友: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 先换了试试!

网友:
不会吧!!7脚电压,偏低!只有0.2V,没有开启芯片工作!应该查,7脚开启电源的来源!

网友:
应该修好内存供电就会好了,换个芯片,APW7120容易坏

网友:
下个点位  看7脚开启怎么产生的   一般跟小三极管连的  找到 拆掉看看

网友:
先换一个APW7120吧,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目测工作台很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