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解惑:南桥的14.318晶振在哪里测量我实在没搞明白啊

楼主(2016-12-08):
大神解惑:南桥的14.318晶振在哪里测量我实在没搞明白啊

网友:
说出具体的板号吧

网友:
边上有晶振就测晶振两脚啊 不明白 你有哪里不明白的

网友:
现在的南桥哪有14.318m 一般都是25m的你说的可能是时钟芯片才有14.318m

网友:
先找到 晶振咯 通电测电压 这问题问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南桥没有14.318的14.318mhz是时钟芯片的,南桥英特尔的ati的为32.768khz开机NV的是25的开机,一般都是在南桥边上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