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开机 LG4858L 11326-1 图纸BIOS 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08):
G480  待机无电压的。按下开机键盘能触发到0.076 掉点。按下开机键测量3.3V 5V 有。3.3v 5V 转换电压也有的,南桥M_SLP_S4# M_SLP_S3#都是正常的3.3V

测量南桥晶振 电压时  电压上到0.3几不掉点 CPU供电没有。

CPU芯片
37,38,15.16 都正常 。   表笔不碰南桥晶振 就触发到0.076 掉电  加焊南桥
开机正常但是 不亮  刷了BIOS 也不行 内存过了 。显卡电压也正常

键盘大小灯 已经工作了 屏幕也换了 ,最后 加焊显卡无果,,只有改集成了  把显卡供电电感去掉 就可以了 开机正常,,测试几个小时 没有问题。。
附上图纸 BIOS
联想G480 LG4858L MB1 1326-1 独立显卡

网友:
这就和医院医生截肢一样,腿没了,命还在

网友:
楼主技术不 错 多谢分享

网友:
能用就行啦。。

网友:
客户能接受  直接集显吧  省事

网友:
桥虚焊,独显坏.机器问题不少呀!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容易出现不稳定故障

网友:
做维修的,都碰到过这种独显不行,改集显的

网友:
问过客户  了  客户说不玩游戏

网友:
楼主高。我才给人修一台联想V580的,是摔过以后屏没有背光。楼主有这个的图纸吗?能不能给我想个思路?

网友:
不会是南桥掉电么啊

网友:
应该换新南桥可以好的

网友:
无CPU供电无CPU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主  厉害 了   谢谢楼主  让我改集显成功了

网友:
我还以为不行呢     一会白屏怎么回事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