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4js,不过内存卡0.9A,非bios问题,大家

楼主(2016-12-08):
昨天一个顾客拿过来的型号  华硕pro4js,说开机没显示,遇到这样的顾客一般都叫他先回去,或者重新插下内存就显示了大家都懂的,看稳压 跑到0.9A,然后慢慢的上升到1.1A左右,明显没过内存,这个型号修了好几台都是电压全出来不显的,直接刷上以前备份的bios,显卡是N12P-GV-B-A1,刷了还是一个鸟样,看来和之前修的故障不是bios问题了,测内存条件 复位都是正常的,示波器打了下SMBCLK和SMBDATA无波看图

这款只有点位  不好查  打算换桥,又觉得麻烦,想到以前老师说的按压法,按下桥 无果,按了下cpu座子  尼玛 出现波形了

直接加焊座子  修复  发这个贴 希望 刷bios无果的 兄弟们  试试加焊座子试试 先不要着急换桥

网友:
还没用过 示波器 学习下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A:
看上你的5位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你的5位的电源了

挺好用的  又便宜

网友A:
看到迅维淘宝店有卖

网友:
怎么我就没修到过座子虚焊的呢

网友:
这样情况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迅维淘宝店有卖

EN   200多

网友:
两条SM不是桥控制?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 用的刚刚的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