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不触发 老鸟大神请进

楼主(2016-12-08):
新手上路,老司机多多关照!话不多放直说主题吧
先上几张主板图
主板整体图

网卡蕊片已去除了,因为很烫!

出现的问题:开机针脚有5V电压 短接没反应!PCI A14有3.3V电压。下图是主板IOIT8718F-S  网上查了一下!67脚为待机供电,实测0V   85脚为RSMRST#待机好,实测0V !个人想法{应是待机条件没满足不能正常上电!}

问题二:有些时候有手摸南桥晶振主机会自动上电 测试卡不跑码!测IO 4脚 35脚有5.12V供电电压

主板IO的待机电压如何跑电路、是不是待机电压电路出现问题!

新手 有很多可能描术不正确!不足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沙发必需是自己的!广告位出租哈!

网友A:
论坛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下个图纸看看

嗯 谢谢!能提供下你的维修思路给我们这样的小白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板子有2个BIOS 吧  有1个容易坏

网友C:
67脚为待机供电,实测0V是关键.从电源5VSB转换来的.

网友D:
PCI A14有3.3V电压,待机电压应当是有的吧,,,,
问题主要在桥和IO这里了,,,

网友:
先换个晶振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2个BIOS 吧  有1个容易坏

不会吧!没触发开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脚为待机供电,实测0V是关键.从电源5VSB转换来的.

想问下IO待机电压一般经过什么电路过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 A14有3.3V电压,待机电压应当是有的吧,,,,
问题主要在桥和IO这里了,,,

PCI3.3V正常!你说会不会是IO有问题把待机电压拉低了呢还是桥?

网友:
谢谢老总的指点 IO换了!老问题!用手摸晶振TAX工作了 测了下IO供电脚 4脚 35脚 5.12V供电正常 85脚 2.03V 这个脚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呢!ATX电源工作的情况下测IO67脚电压3.3V

网友E:
技嘉主板的IO一般带GB后缀的,跟其他IO不一样的,RSMRST是116脚,楼上都不看帖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主板的IO一般带GB后缀的,跟其他IO不一样的,RSMRST是116脚,楼上都不看帖子的吗

谢谢!这个还真没注意到!GB加31咯!

网友F:
问题就在于IO的待机供电上    这个板应该有图吧  下个图看一下IO的待机供电怎么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就在于IO的待机供电上    这个板应该有图吧  下个图看一下IO的待机供电怎么来的

一针见血!谢谢!就是摸晶振ATX工作输出电压后PCH有点发烫不知有没会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H:
晶振电容之间的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针见血!谢谢!就是摸晶振ATX工作输出电压后PCH有点发烫不知有没会是桥的问题呢

PCH正常应该不烫 的   你测下PCI  A14脚的对地阻 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H正常应该不烫 的   你测下PCI  A14脚的对地阻 值

奇怪了!现在A14只有0.91V 对地阻1.08 摸晶振也没反应了!帮下忙给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电容之间的电阻换了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2个BIOS 吧  有1个容易坏

这板子BIOS损坏和不上电没任何关系。

网友:
有GB的脚位不一样。我上次也是上了当

网友:
严重怀疑晶振和晶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