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12-08):
昂达mcp78有复位不跑码!CPU换过,BIOS刷过,按复位键有复位,桥用风枪吹过没反应。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最怕遇到供电复位都有的板子

网友:
CPU假负载测量一下总线阻值,,,

网友:
PG好信号呢     BIOS的供电呢

网友:
测CPU核心供电  桥供电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放弃治疗了太麻烦付出和收获不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