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1-75 S41-35独立bios 版号 LT415-AMD MB 14235-1 BIOS

楼主(2016-12-08):
LENOVO S41-75  S41-35独立bios  版号 LT415-AMD MB 14235-1 BIOS
LENOVO S41-75 S41-35独立bios 版号 LT415-AMD MB 14235-1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发一份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发一份上来啊。

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机器图纸 都没有吧

网友(2017-08-27):
问一下楼主里面有没有EC的资料,毕竟现在分不好挣

网友(2018-04-13):
是好的吗 BIOS 我有个一样的机,楼主是什么问题? 进系统掉电吗?

网友B:
刷上校验不过去。怎么办,换芯片不亮

网友(2018-05-20):
里面带不带EC  BIOS?   楼主回复下

网友:
ec 带吗多谢。。。。。。。。。。。。。

网友:
这个BIOS稳定吗,联想s41-75的cpu会锁最低频,求助一下这能用吗,我想试一下

网友(2018-10-12):
谢谢分享  正需要   这个BIOS 是  AMD 独立显卡的

网友(2019-04-20):
引用 网友B:
刷上校验不过去。怎么办,换芯片不亮

提示   此主板 为1.8V低压 BIOS    用常用3.3V的 只能读取   写入 就烧芯片!

网友C(2019-05-21):
我刷了 之前电流0.8 刷了以后只有0.3左右了

yt6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 之前电流0.8 刷了以后只有0.3左右了

我的也一样

网友(2020-05-16):
已测试,BIOS是好的。

网友(2020-07-31):
开机0.45左右不亮,拔掉内存上到0.8不亮,刷完这个秒亮机

网友D:
电流开机到1.0多点跳回0.8不亮,下了几个BIOS都直接跳到0.8不亮。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竟然好了,裸板0.77A亮机

网友(2020-09-06):
引用 网友D:
电流开机到1.0多点跳回0.8不亮,下了几个BIOS都直接跳到0.8不亮。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竟然好了,裸板0.77A亮 ...

你备份的还有没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了 ,我的备份文件找不到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开机到1.0多点跳回0.8不亮,下了几个BIOS都直接跳到0.8不亮。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竟然好了,裸板0.77A亮 ...

把论坛的 都刷了一遍 就是不显了  ,   之前是蓝屏的    编程器出问题 我强行刷的。。。

网友:
我的电脑开机0.115a没有cpu电压,刷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