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蛋疼的联想Z475

楼主(2016-12-08):
接一台联想Z475,版号KL6,不触发,经过检测发现是+15V电压拉低只有5V。只要断开PR281,PD20就能正常输出14V,只要接上PR281,PD20输出立马就拉低到5V

侧阻值又不短路。PD20,PD19都换了还是一样。实在找不到问题。
于是想着能不能不用这个15V,直接用公共点的20V来看看行不。
于是断开PR281,直接公共点飞线到+15V。通电,啪的一声,主板居然冒烟了,找了半天,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烧、
坏了。只好用可调电源烧机,结果真的让人无语。原来是+15V板层内部短路了。
想了半天,只好把内部短路的那一块电路隔断不要,另外飞线。搞了半天终于搞好了。不过线就飞了一堆。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PR281的那端短路啊  前面还是后面  后面就不是几条线了

网友:
15V 被拉低了  打下阻值 然后烧  不行就断开    飞线楼主是飞的那些

网友:
就想看看板层短路,你是怎么隔断的

网友:
这个15V不是控制保护隔离的吗?直接引到20V保护隔离还起作用吗?

网友:
真难搞,让我的话基本换板子了啊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这块板!一样的故障!我也是用19v接过去!结果。。。。。。。都是泪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只是飞线费的不够艺术!!

网友:
直接烧机,短路要先修好

网友:
好帖子技术好思路清晰,谢谢分享高手飞线

网友:
15V负载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15V输出端板层短路了

网友:
一般先用1、2V的电压烧鸡。

网友:
这好多线哦       怎么做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比较多  容易掉电

网友:
好家伙满板子的线,不过亮机就是成功

网友:
牛掰了!楼主厉害楼主威武!

网友:
广达15V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