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硬盘更换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6-12-08):
苹果硬盘的更换要注意哪些细节,跟哪些更换技巧,请各位大师指导下小弟

网友A:
更换的话 要买写底层的工具  还有撬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和隔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话 要买写底层的工具  还有撬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和隔热

版主  4S 系统是8  那我想换7的系统  只换硬盘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拆屏蔽罩 除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  4S 系统是8  那我想换7的系统  只换硬盘应该就可以吧

系统只能往上升,哪可能往下降

网友:
注意下焊接,还有就是的需要写底层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只能往上升,哪可能往下降

我知道  升了之后卡死了   别人4S 备份的系统 我可以用来还原我的4S 不  无边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升了之后卡死了   别人4S 备份的系统 我可以用来还原我的4S 不  无边大神

光换硬盘肯定要进DFU的。应该是CPU基带要一套搬过来

网友:
这个听说用打磨好用点。

网友:
写底层的工具,貌似要3000度,还有新硬盘一个,工具若干

网友:
硬盘看哪个机子,6挺好换,5s有点麻烦,因为对着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升了之后卡死了   别人4S 备份的系统 我可以用来还原我的4S 不  无边大神

备份了也不行,换硬盘是需要把系统刷进新硬盘,这样你开机才能进系统的。因为要刷系统的缘故,所以只能把没有关闭认证的系统版本刷到硬盘。

网友:
温度,风速。时间,翘法,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