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6ak上U不出供电电下U能出供电,

楼主(2016-12-08):
up6206ak上U不出供电下U能出供电,,,,波型还很正常,,一脸蒙逼,不知道要怎么搞,大神来救我下
故障现像是这样的,,刚开始无CPU供电,捣了一会出来了,发现没复位,就拿掉了Q1   和桥边上的 q42  q41  ,发现复位只有1.6V   觉得有东西把复位拉你了,,拿掉了网卡,,现次触发,CPU供电就短了,,,然后就是这尿性了,,,  大神们有空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碰到这种多故障的也是一脸蒙逼啊

网友A:
看因特尔 的上时序 内存供电  桥  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因特尔 的上时序 内存供电  桥  CPU

pltrst  是IO发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trst  是IO发的吗

PLTRST#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时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 ...

修出来了,,现在又出了新问题,,,跑码和正常自检通过,,集显,独显都不显示,,这板子好鸡巴操蛋

网友C:
PLTRST是南桥发出的      集显独显都不显   先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RST是南桥发出的      集显独显都不显   先刷下BIOS

io  64 63 62   脚只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