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板号k43ly内显不显外显显示

楼主(2016-12-08):
华硕X84h板号k43ly内显不显外显显示  那位大神修过

网友A:
屏条件有没有  有没有暗屏

网友:
LID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先搞下bios

网友:
我最近也有修一个比较新的华硕的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是屏3.3转换电压那个管子的控制级电压被拉低  G级连着电阻还有小5角 我的是小5角坏了  你还要看看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条件有没有  有没有暗屏

没有暗屏  、、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B:
查下显卡 这个机器似乎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比我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显卡 这个机器似乎显卡爱出问题

好。。。。。。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显卡吧亲  不要想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