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92vw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6-12-08):
没有12V和5V,有300V直流和220V交流。桥和大电容,保险都是好的,也没发现元件有损坏的。请问哪里出了问题,方便告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
测量的不够详细,,,,开关管、电源IC、电容都要测量

网友:
因为你都没说清楚,别人也只能告诉你维修的大方向,不可能告诉你说是什么坏了

网友:
正面看不到电源IC,难道背面还有,70%电源IC坏。。

网友:
开关管、电源IC   50V 10UF的启动电容 光耦

网友:
开关管的D极300V、电源IC的起动电阻.

网友:
300V出来了 就查芯片的启动供电  和持续供电

网友:
5V  12V对地阻值正常吗?还有看下芯片和开关管

网友:
测一下 开关mos管    和控制芯片还有mos管接地脚     要不就是次级线圈后面的电容击穿

网友:
芯片,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