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D101tx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12-08):
HP 15-D101tx拆机检测3V对地短路,用的SR17E 取掉阻值正常 ,换SR17E 可以正常触发,4代的南桥换了都要刷写工厂BIOS才不会出现开机慢,二次开机,在论坛上下了了刷上可以正常亮机,但是进系统半小时标准掉电,为此又换了一个SR17一样的故障 ,看刷了这个BIOS的评论 ,很多都遇到这个问题 ,求大家解答,这个是工厂板BIOS的网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930

网友:
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那个说是工厂版的程序其实不是,换个别的BIOS吧

网友:
希望,有人可以分系下

网友:
换过论坛上其他版本的BIOS刷上一样的半小时掉电,求BIOS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还是bios的ME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合成bios呀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从新合成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从新合成BIOS就行了

好了就应该把BIOS分享出来

网友:
应该得刷原厂的BIOS才行

网友:
去淘宝找找,好多程序比较稳定

网友:
刷BIOS,换BIOS芯片

网友:
这种还是BIOS的问题  要么就是跟你的机器不匹配把   继续刷

网友:
还是bios
不行去淘宝

网友:
是BIOS 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