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一坨锡修复15秒关机,非822 472电阻坏(附送点位图和看图软件)

楼主(2016-12-08):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片华硕H61M-D的主板,说是15秒关机,简直就是捡钱的生意……
做维修的都知道,华硕H61 15秒USB报错掉电是通病,基本上都是南桥附近的822和472排阻不良导致的,有些也是USB口附近单个822电阻,电阻不良会导致5V转S_USB_OC#信号没有,那样就会报错
轻车熟路老司机看到南桥左下角有一个822和472,想都没想就换了两个上去,结果还是15秒报错……
难道不是原件坏了?论坛搜了下图纸也没有,赶紧X宝买了个图纸,一查S_USB_OC#信号就是那两个排阻产生的,换上去的两个排阻难道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也是华硕废板上拆的,拿下来测都是好的,之前的两个也都是好的……)
点位图,查URN11(822)的S_USB_OC#12和S_USB_OC#910的电压,发现#12电压是0V,#910是3.3V正常,

再查URN12(472)的两组USB供电,+5V_USB_P5_10是5V正常,+5V_USB_P1_4电压为0V,一查是和后置USB的供电相连的,量了一下发现不通,基本上判断为主板有断线……

查了一下,URN12的5pin和6pin都是空脚,所以就直接用一坨锡相连了468三个脚位,直接从+5V_USB_P5_10联通到+5V_USB_P1_4,上电一测,没有15秒报错了,进PE测了一下USB也都是全都能用,到此修复完毕!花了不到一小时……

网友:
好技术  谢谢了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块是VGA 旁边一个822电阻···也是跟USB相连 的

网友:
15秒USB报错掉电都与 USB_OC#信号有关.抓住这点,迎刃而解!

网友:
原来是5V断线,现象一样,故障部位不同,

网友:
功底很深啊  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上次放跑了一个这板子.

网友:
前两个月搞P43的板子,我也这么干,,不过这样不是很稳定,,时不是时会报错下,,你试个十多次看下

网友:
15秒关机   基本没啥难度

网友:
4 6脚有5v供电吗?URN12的8脚和后面断线,为什么就是0V呢?

网友:
华硕主板15秒关机的真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