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都有电压,此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6-12-08):
电容两端都有电压,此电容有什么作用啊?我一直都理解不动··············Help

网友:
你应该看看 月饼的培训教程

网友:
升压用的

网友:
利用电容"隔直通交"特性,滤除G极瞬时干扰脉冲.

网友A:
这个是升压的,它要导通的话必须升压高于才能导通

网友:
跟大神学习了,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楼上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分分我的命根

网友:
电容有自举升压作用吧

网友:
好像你要多学习呀,,电压是两点的电位差,所以是相对值,,,

网友B:
这是个N管,3脚的D极电压想要给到2脚的S极就要让管子导通,而管子要想导通就得1脚的G极电压大于2脚的S极电压才行,这个电容就起到了一个自举升压的作用。当给G极一个3V电平时,电容先进行储能充电电容两端形成3V高低压差,管子导通,2脚电平开始上升,然而电容两端的压差在不放电的情况下是要保持稳定的,因此1脚也随之升压,始终保持高于2脚3V的电压,使得1脚的电压始终大于2脚,能让管子一直导通,当2脚稳定在19V时,1脚可以稳定在22V(3V的压差我只是随便举的例子),这样就能实现:只要给1脚一个起始的稳定3V电压,就能使该管子一直导通。这个电容所起的作用就是自举升压。如果没有这个电容,你给1脚3V电压,管子刚一导通,2脚就上升到3V

网友B:
,1脚相对于2脚不再是高电平,这个管子就不能继续导通,就截止断电了。有些笔记本会选择使用P型的管子,然后将进来的19V分压后通向G极,分压后的G极相对于19V的S极来说是低电平,管子就可以一直导通,但这样就没有一个控制的效果,N管需要一个起始的3V小电压进行启动,而P管只要一有电就能直接导通,P管只能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而N管可以多一个选择何时导通的功能,只需给一个启动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小白,如果有错的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我看了下你账号,感觉你比我资历老好多啊,我才自学3个多月,你应该比我懂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N管,3脚的D极电压想要给到2脚的S极就要让管子导通,而管子要想导通就得1脚的G极电压大于2脚的S极电 ...

分析的很好呀,,,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学习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你账号,感觉你比我资历老好多啊,我才自学3个多月,你应该比我懂的呀

自学可以到这个地步。厉害。这些基础的知识从哪里学的呢?

网友:
自举电路吧?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了不少回复,真是五花八门,看来要等老师解答了

网友D:
没有电感不构成升压电路   可以判断为滤波

网友:
这个电容是升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学可以到这个地步。厉害。这些基础的知识从哪里学的呢?

网上什么都能学,想办法找,遇到陌生的名词多去找解释,分析、总结,然后看别人的案例,看看别人是如何分析电路的,一点点积累

网友:
两容两端电压不变的情况下,下电位升高,上电位随之也会升高。

网友:
平时也没有多注意,讨论起来,才发现基础的重要啊。到底是升压还是滤波呢,有没有大神给大家分析一下?或者设计主板的设计师来看看。

网友:
平时也没有多注意此贴,讨论起来,才发现基础的重要啊。到底是升压还是滤波呢,有没有大神给大家分析一下?或者设计主板的设计师来看看。

网友:
滤除G极瞬时干扰脉冲

网友:
升压的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N管,3脚的D极电压想要给到2脚的S极就要让管子导通,而管子要想导通就得1脚的G极电压大于2脚的S极电 ...

补充一下如果要完全导通此N管的G大于S4.5V理论上才完全导通

网友E:
这个主要用到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突变会导致瞬间浪涌把管子烧坏,这个要看完整的电路图才知道下面送的是什么信号到G极的

网友:
呵呵,跟我开始差不多,只知道电容的滤波作用

网友:
说的都很好。慢慢总结经验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N管,3脚的D极电压想要给到2脚的S极就要让管子导通,而管子要想导通就得1脚的G极电压大于2脚的S极电 ...

你说的升压电容。可是,这里的升压电容,二极管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升压的,它要导通的话必须升压高于才能导通

升压的话,二极管呢?不是也需要二极管才能升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相对于2脚不再是高电平,这个管子就不能继续导通,就截止断电了。有些笔记本会选择使用P型的管子,然 ...

你这里的分析,非常的透彻。谢谢!!!!!!!!!!!!!!!!!!!!顿悟。。。你讲出了不受控的隔离P和隔离N的区别。。。可是,我要说下,这里的G级是用到bq24725升压到24v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感不构成升压电路   可以判断为滤波

对 ,我觉得,没有电感我说不上来。主要是没有二极管吧。所以,没得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用到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突变会导致瞬间浪涌把管子烧坏,这个要看完整的电路图才知道下面送的是 ...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1可惜,没分了。。。。。。。。。。。。。。。。。。。。。。。。。。。。。。。。。。。。。。。。。。。。。。。。。。。。。。。。如果要升压,是要有二极管的。。。。

网友:
看了大神的解释才明白

网友:
有具体图纸吗想看看版号多少。到实际中去看看

网友:
升压吧这个

网友F:
感觉不像升压,是延时的 防止误动作,

网友:
自举升压,这是N管,G级要大于S级4.5V才能完全导通,G级电压举不上去的话,管子就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像升压,是延时的 防止误动作,

这么小电容延时???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电容不接地 的作用不好说 这里应该是和升压有关系

网友:
自举升压作用

网友:
是滤波吗。。。。。。。。。。。。。。。。。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感不构成升压电路   可以判断为滤波

对的   构不成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升压的,它要导通的话必须升压高于才能导通

你真的搞错了,这个不是升压电[容。

网友:
真的期待权威专家的解释

网友:
2楼说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基础知识重要,滤波还是升压希望大神解凝

网友:
升压是要有二极管才对吧

网友:
升压或者是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N管,3脚的D极电压想要给到2脚的S极就要让管子导通,而管子要想导通就得1脚的G极电压大于2脚的S极电 ...

大神就是大神,解释的无与伦比

网友:
记住电压的作用,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电容的作用

网友:
虽然具体原理不懂,但是跟PWM电路差不多,电阻和电容一起,电容不接地基本就是自举升压电路了。

网友:
好问题,路过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感觉电路图 还不是很懂

网友:
分析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