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2-08):
联想E420可以进系统,掉电是不定时的,版号:LLW-1 MB 10282-2感觉是用功率大的程序容易掉,开鲁大师测试是肯定掉的。掉电不能再次开机,要把断电以后才可以再次开机。是铁壳管CPU供电。我发现两路CPU供电一路是连续的PWR_CPUCORE_PWM1波形 另一路是断续的PWR_CPUCORE_PWM3波形,感觉是平时只是单路工作PU4301。PU4306是大功率是才工作才有波形输出。我以前没仔细测量过。拿来时候测量PWR_CPUCORE_PWM3刚开机有一会,后来就一直没有,我就换了这个NCP5911(AL5)我换的是(AL4)就有断续的波形(淘宝卖家说AL3-----AL8都是通用的)。我以为正常了,测试还是一样掉电。CPU电压1.2V-0.7V波动,感觉是波动到低于0.7V时就掉电。这次掉电查了很多地方BD95280测量感觉是正常的。我现在不知道应该这样查了。望高人指教。

网友:
仔细对照芯片手册查下,看有没有这方面节能的设定。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修。

网友:
貌似这款机器散热做得很差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应该说我发帖时候已经修复,只是我不知道不装小板会一起不定时掉电。装上小板就OK了。测试了3天都完全正常。这机有CPU节能设计。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很差的哦

网友:
如果耗时太多就没必要了,问下客户能不能直接换主板

网友:
小板引起掉电,小板上面有什么芯片?

网友:
5911  al3  全换了 试试

网友:
粗心大意也是害了不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