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的mos管,体内二极管箭头真的朝向随意么?

楼主(2016-12-08):
N沟道的mos管,体内二极管箭头真的朝向随意么?是图纸出现问题,还是我的理解有误?还是说,二极管朝向无所谓。。。。可以ds也可以sd。。。

网友:
肯定不会是随意指向的,这图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只是内部结构示意图,不必去较真,制药管脚对了就好了!

网友A:
看脚位啊   这个是一样的管子 完全对称的

网友:
图没错,二极管的负极永远在D极那边!P沟道则反之.

网友B:
图没错啊。两个MOS管是反着装的啊。你没看G,D,S吗

网友C:
原理是G极无电,不导通,但是有时需要自导通,就需要反着装了

网友:
这样的一般看看行了

网友:
N的就是从S到D,,,,

网友:
两个管子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内部结构示意图,不必去较真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两个n管,,有什么不对吗?我还看了好几遍。。。

网友:
没有看都是一样的管子吗?认真看看。。。1S.3D。2G.。。

网友D:
图正常。。只是你不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脚位啊   这个是一样的管子 完全对称的

感谢,顿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没错啊。两个MOS管是反着装的啊。你没看G,D,S吗

感谢,顿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G极无电,不导通,但是有时需要自导通,就需要反着装了

以前学的时候,就一直不明白,为啥。mos管自导通,然后为啥要自导通,产生微小的电流。。。

网友:
这都是内部的原理 坏了就再换一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正常。。只是你不认真

同意,,,,

网友:
图是木有问题的

网友:
眼神决定一切。。。。。

网友:
    楼主在想什么呀  还发出了贴

网友:
看脚位,图纸是没错

网友:
看脚位,图纸是没错,楼主基础没打好

网友:
都是一样的N管。

网友:
图没错,细心看图

网友:
这资料真不错

网友:
内部图不必叫真

网友:
只看gds,判断好沟道就好

网友:
这个是没有错的,关键是要看脚位号,

网友:
人家画的没有错,是你自己没看清而已

网友:
二楼解释的正确。

网友:
理论还不够扎实。

网友:
本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个要看  板子的脚位

网友:
这个朝向就是区分P沟道 n沟道  这两个方向反了但是他的脚位也跟着反了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记得是特定条件下可以反向导通

网友:
D S极可以互换的是吧

网友:
这个不能随意

网友:
我在hp机器上试过

网友:
这个是对的啊,没有随意的

网友:
理解问题 就像你原地转一圈依然还是头朝上脚朝地

网友:
看楼主好多帖子,有很大的灌水嫌疑

网友:
这个图很正常嘛都是S级指向D级

网友:
图纸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
这个脚位反的, 楼主可能一时没反应过来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
那个二极管方向变动的话,沟道也会变化的。。。平时也利用这个二极管区分MOS管沟道

网友:
图是正常的。1脚朝里。

网友:
他们都是一样的mos哪里不一样

网友:
看你就知道你没学过电子!这是带阻尼的场效应管!这两个管是一样的型号,是你看错了不是标错了。阻尼管的正向导通是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