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A1278不插电池,单独接电源能否开机?

楼主(2016-12-08):
请教一下各位同仁:A1278 (820-3936-B),正常情况下,不插电池,单独接电源,能不能触发开机?或者自动触发开机?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手里一台同型号的本子,不插电池,单独接电源,绿色灯亮,但公共点PPBUS_G3H(或者F7040)电压很低,只有1.5v、不触发。

当然,接上电源,再接电池,只要电池有电,会自动开机,但充电时有时无,换过ISL6259无果,换过R7052 2.2欧姆电阻无果。

急急急!!!

网友:
看SMC是否有电池电压低的检测。可以人为改。

网友:
已解决,是取样电阻R7020 R7021阻值过大引起。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是隔离保护电流检测电阻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