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农行的网银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6-12-08):
大家有没有发现农行的网银很容易出问题?

今天又碰到一个    输入密码的界面就是不出来!用农行的网银助手检测正常 ,删除驱动重装 也不行
最后只能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A:
从来不用那东西,我只知道农行跟邮政的装上系统会蓝屏

网友:
从来没有出现过。常用谷歌浏览器。IE只有上网银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
我没有使用过农行的东西暂时没有发现

网友:
xp系统出现得少写

网友:
工行的蛮好用,农行很少人用===就自然不够成熟,爱出问题。

网友:
这提示界面好像是 K宝没有驱动   ,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驱动,还有农行的key宝软件,IE设置等问题,一般用农行助手修复,修复的时候不要插Ke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驱动,还有农行的key宝软件,IE设置等问题,一般用农行助手修复,修复的时候不要插Key。。 ...

好的,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C:
农行搞半天没整明白,直接换别的银行了。现在谁还随身带个K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行搞半天没整明白,直接换别的银行了。现在谁还随身带个K宝。

好多银行的网银都有一个类似于U盘的k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那东西,我只知道农行跟邮政的装上系统会蓝屏

真的吗,还好我没有选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