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1G00这种与非门的 小5脚芯片 哪里能找到

楼主(2016-12-08):
74LVC1G00这种与非门的 小5脚芯片 哪里能找到 手上一台DELL DZ1的本子 进水了 这个芯片也腐蚀了

网友A:
有的可以直接短接过去

网友B:
弄个非门,出来的信号,再接个管子到地,不就相反了吗,不过要费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非门,出来的信号,再接个管子到地,不就相反了吗,不过要费手工

你那非门是几个脚输入的 与非门是俩脚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直接短接过去

这个不行 是EC发出信号控制一组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非门是几个脚输入的 与非门是俩脚输入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改,不一定要焊接到你的主板上面。这和几个脚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改,不一定要焊接到你的主板上面。这和几个脚有关系吗?

你看下门电路 数据手册 非门是单脚输入的 与非门是俩信号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门电路 数据手册 非门是单脚输入的 与非门是俩信号输入的

我前面的表达估计是出现了点问题。我的意思是,需要一个与门。然后过去的信号,再连接一个场管,就可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的表达估计是出现了点问题。我的意思是,需要一个与门。然后过去的信号,再连接一个场管,就可以拉 ...

这个没有什么预留位置 改电路容易返修

网友D:
料板找找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料板找找咯。。。。。

没找到 他这有两种方案 没装这芯片 加了一个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 他这有两种方案 没装这芯片 加了一个0欧姆电阻

如果不是这样 我得买在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