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驱三启动U盘启动盘制作方法

楼主(2016-12-08):
纯原创,如转帖,请注明转自【迅维】qufuxiaozi.2楼开始

网友:
1 工具原料准备好 1个U盘,16G 3.0以上吧,都不是小白。你懂得。
2 两个PE (飞羽U盘秘书,U大师)
3 U盘芯片检测工具一个
4 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一个

网友:
制作过程:1 使用对应的检测工具,,检测出U盘的主控。
                 2 搜索相应的U盘主控的量产工具,和教程备用。
量产过程:可以去U盘量产网,优盘之家等去搜相关资料。也可以私信我,我这有慧荣3259AA的量产经验,全自己摸索制作的。3 再准备好材料后,使用飞羽U盘秘书进行制作一个ISO版本,其他工具也可,打开量产软件,选择ISO时,选择制作好的飞羽U盘秘书ISO。开始量产CDROM式样的U盘启动第一分区。
4 量产完毕,并进行测试启动,成功后,使用U大师或者其他工具进行第二分区的制作启动。和平时其他工具没啥2样。
5 转换成NTFS格式,并对做好的U盘第二启动分区进行测试启动情况。
6 制作完毕,CDROM 启动,HDD启动,和可见分区不耽误正常的使用神器制作完成。

网友:
图片后续回家补上,有多少兄弟想使用的,可以留言

网友:
百度2个网址吧,此处不放链接了,飞羽天空,U大师

网友:
楼主抓紧补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把图片补上去这个帖子就完美了,三启动厉害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补上去这个帖子就完美了,三启动厉害

那我要发下图片了额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

网友:
发图片啊··············

网友:
把图片补上去这个帖子就完美了

网友:
我的量产以后现在量产不回来了

网友:
不错 配上图片更好

网友:
厉害,以前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