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3系统的iPad2

楼主(2016-12-08):
最近收了一个iPad2,激活电池后一看系统竟然是4.3的,越狱了!现在问题是一开任何软件就重启。插电脑想升级,不能识别的USB设备,别的机子都行。排除电脑和数据线问题。这个怎么搞啊?

网友:
USB管理芯片的问题吧  拆开看看是不是修过了

网友A:
没修过,百度了一下,可能是越狱的问题。连不上电脑也没法升级

网友:
USB管理芯片的问题。你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百度了一下,可能是越狱的问题。连不上电脑也没法升级

越狱啦也是可以正常联机的。不存在你那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