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 不开机

楼主(2016-12-08):
宏碁E1-471 不开机 不触发。 待机0.012 3 5V都是正常的。BIOS刷了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这机器有什么通病
不开机

网友:
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哈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2017-01-08):
这个机器好象BIOS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不触发属于芯片级维修比较简单的了。自己多动脑动手研究研究,没那么多通病可以修了。查查EC待机,触发上电需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