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经常坏

楼主(2016-12-08):
外星人_Alienware_M1xx_M17x_R4版号LA-8341P 之前故障一声报警 刷BIOS后解决,过了不到一个月,又返回来,还是同样的故障
刷之前刷的BIOS又好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是BIOS问题 还是机器哪方面硬件有问题呢
害怕交回去之后没多久又要返回来

网友:
换了BIOS芯片看下吗?

网友:
换芯片啊,先换嘛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写个测试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吧估计,看过别人修过几次了,都是刷bios好的,不过是用新的替换的,没见返回来

网友:
测一下bios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个芯片呀,,,,

网友:
加喊过桥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