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DS3L内存,桥电压,偏高!

楼主(2016-12-08):
一台技嘉EP45主板,上电复位信号闪一下,主板重启,换IO无校,经查内存电压2.48V,桥电压1.82V明显偏高,其他电压正常,电源芯片ISL6545,手头上暂没有此芯片用APW7120,fp6321代换只出0.55V电压,那位师傅遇到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测一下  内存供电与桥供电    上下mos管电感后面反馈电路    电阻有无损坏咯

网友:
修好了没,也有块这板

网友:
我也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