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完一组CPU电容其他4组发烫呢

楼主(2016-12-08):
主板是斯巴达克黑潮 BA-218,到手开机复位灯常亮,测CPU一组上管击穿,测量RT8855不小心搞短路了,于是换了RT8855,一组上下管,和电容。电容参数821uf 2.5v,没有同型号的。于是用820uf 6.3v替代了。上机不触发,多触发几次点亮了,手摸4组电容发烫是怎么回事?其中最后一组电容烧得冒烟了。请问要5组电容必须一样吗?

网友A:
可能主芯片也有问题的,测下G极电压

网友:
不上应该也可以把,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网友:
CPU上管击穿了还能开机无复位word哥

网友:
CPU上管击穿了

网友B:
我也想问    上管击穿了  12V短路  还能开机   神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    上管击穿了  12V短路  还能开机   神奇

对啊 太神奇了 刚刚测量了一下 没换的4组电容 全部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主芯片也有问题的,测下G极电压

主芯片是拆的的料版上的 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啊 太神奇了 刚刚测量了一下 没换的4组电容 全部击穿短路了

全部击穿短路了?  是CPU放在上面测得  还是拿下来测的

网友:
电容冒烟了就是电容正负极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击穿短路了?  是CPU放在上面测得  还是拿下来测的

没上U,上U不就亏大发了

网友:
电容都冒烟了,那是不是换反了呀

网友D:
就是,确定换的没问题吗?要不就是其它电容也有内伤,上下管都测了吗??

网友:
恩恩   对的 真的4组上管 全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主芯片也有问题的,测下G极电压

8855真的有问题 4组上管全挂了 G级4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    上管击穿了  12V短路  还能开机   神奇

是有点神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确定换的没问题吗?要不就是其它电容也有内伤,上下管都测了吗??

太神奇了 我都手都烫起泡了

网友:
上泡照,让大家开心一下

网友:
手头上有两片黑潮的板,一个210一个218的烂兄弟,都是上管问题,客人都已经换主板了,准备当料板了哈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完全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