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背光灯负压和触摸负压怎么测试?
匿名

楼主(2016-12-08):
单板开机的情况下这些负压怎么测出来?用电源表还是用万用表测?

网友:
你指得哪个负压  屏上的吗  屏上的要接屏测的   不管正压还是负压  都是万用表测的

网友:
万用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万用表测,我拿万用表的表笔插到电源表上测试测不出负压来的,电源表上是测不出负压吗?

测电源表干嘛呀   测主板上面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一头雾水,有点听不明白,。。正压负压都是电压,不是都一样测量吗

网友:
就是
楼主说的一头雾水,有点听不明白,。。正压负压都是电压,不是都一样测量吗

网友:
装上外接才有5.7

网友:
测不到的,需要检测到屏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