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救小弟 技嘉 GA-B150M-DS3H IO短路IO芯片IT8628E更换求救

楼主(2016-12-08):
技嘉 GA-B150M-DS3H IO短路IO芯片IT8628E更换求救
IO IT8628E
1615-CXA
AC1SHB
这个IO可以用哪个型号的芯片代换?后面没有带GB 可以用IO IT8620E   1415-CXA  SC149A代换吗?
求大神帅哥冲出重围,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查图纸看角位是否相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看角位是否相同啊

技嘉B150M-DS3H图纸没找到啊 大兄弟

网友:
技嘉应该 要用专用的。带GB的技嘉专用

网友:
相同型号换吧,要带GB的吧,  技嘉不是都带GB么

网友:
上淘宝买吧。。。。没有GB相同不能代换

网友:
技鼓得用专用的,要带GB的,得原型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