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X611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08):
未来人类 X611开机掉电,版号:P150SMMB-0E.现在是能启动到0.16A左右就掉电,待机只有3V的5v是按开机健才会输出的。 除了CPU供电测量不到,其他电压都可以瞬间测量到有电压。测量各供电都没有短路,SUSC#和SUSB#有电压有2-3秒的高电位。测量EC工作条件基本满足,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我想换下EC,怕是带程序麻烦。要不换下南桥,望高人指点。

网友:
CPU无供电那就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A:
虽然不能肯定一定是缺电压掉电,但你肯定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cpu供电还没出来就想着换EC动桥啦。先修CPU供电,查cpu供电的条件,如果cpu发出了好信号后掉电再找其他问题。个人觉得修板还是按着先修短路、再修缺电压、再刷BIOS、然后再查信号、最后再换EC、南桥、板载cpu比较好,对板子的损伤也最小。如果笔记本没有EC、南桥爱坏的通病,不应先考虑换这些,损坏的几率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能肯定一定是缺电压掉电,但你肯定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cpu供电还没出来就想着换EC动桥啦。先修CPU ...

支持你的说法,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

网友:
这个新板,最好是先刷个BIOS试试,最好是淘宝买一个刷,再就是测一下CPU供电的条件,你都金牌维客了,其它的就不说了

网友:
先看CPU电压然后反推

网友:
cpu供电的条件看下喽,,还要除cpu以外其他供电的pg也得看看啊,,万一类似于广达的hwpg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
你不是已经发现缺少电压了么?先测量这一块啊 直接动桥 会扩大问题

网友:
  这本子不好修呢 接到过显卡坏的

网友:
学习了 不多的好文章啊啊啊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个机器呢

网友:
这个机器少见的了

网友:
换桥吧。感觉可能性大一些。换不好再查条件。先换大件,再查小的。

网友:
一看这本子牌子都是挣钱的

网友:
看标题就很牛B    未来人类   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