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独显驱动黑屏,不显(非通病,值得一看!)

楼主(2016-12-08):
       昨天中午,一客户送来一台联想小Y(Y560),说起这款机器,平常Y460遇到的倒挺多,这15寸的Y560倒修得不多,大概是因为当时买这款机没有14寸(Y460)那么方便携带吧!客户描述开机蓝屏,死机,装不进系统,打独显驱动就蓝屏,黑屏。官网的显卡驱动也一样,要我直接换显卡。客户既然这样说了,那就按照客户的“套路”走!不要做与客户争辩"究竟"的问题!报好价格后机器留下来维修了。      今天挤出时间找出这台本子,联想Y560 i5 一代平台,ATI双显卡,独显216-0772003,跟Y460型号(0772000坏得太多了)有点区别,莫非真与客户说的一样,就是它的问题。先不急,进BIOS看看,进BIOS后,找到显卡切换项,确实有可切换独显两种模式,一般来讲,独显坏的话,可以直接把它调成独显模式重启,如果直接不亮机,那么独显坏得可能性比较大(这个设置可以用在thinkpad R400 T400机器上,不过不同是T/R400还多一个单集显模式)。正因为有这个显卡切换模式,所以T/R400和Y460 /560有一种现象就是(独显有异常时造成的不显,我们可以给主板CMOS放电,让BIOS恢复出厂至可切换显卡模式,也就是集显也可以工作,而表现出来的,放电屏幕显示了,其实还是有问题存在的!
      拆机前的工作做好了,接下来还是老老实实拆板子吧。机器里面灰尘是蛮多的,拆机时明显感觉到左边屏轴有松动。跟Y470的坏左屏轴位D壳现象类似。拆出主板来擦了擦CPU,和显卡的硅脂,还不错在不用洗板水的情况下能擦掉的硅脂,说明还没有完全失效,相信大家拆铜管时,铜管拿不下来的现象不少,AMD平台最后把CPU连脚拔起都不在话下。看到这里这倒底是显卡坏了吗,还是会不会别的原因引起的。仔细观察显卡芯片和周边元器件。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就在屏轴固定镙丝掉的一边的两颗显存位置,有一颗显存表面被每次开盖因松动而摩擦出一个小坑,还有一颗显存旁边的2条数据线绝缘绿漆被磨掉,其中一根完全断线。看来这里的可能性比显卡芯片要大!维修遵循从简到繁的过程,先把我们表面能看到的问题 解决掉,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补好线路后,再看另一颗显卡表面虽被磨掉了一些,但未伤到筋骨,表面做了一些保护措施后装机测试,不再黑屏,蓝屏,顺利打上了独显。如果在更换显卡前不仔细观察显存这里的问题,估计又要错杀显卡了。此帖纯无技术含量,是要告诉大家,虽然我们平常可能性的会遇到很多显卡门的机器,但不是每台机器都是它的问题。仔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最终此机器以换显卡的价格交与客户,客户当时接过机器一看独显正常了,很乐意的付钱取机器,也就应证了前面提到的客户的”套路“我们不要去争辩究竟(在我们成本能控制的范围内),虽然我们可能更“专业”!由于时间太紧,最后亮机进系统的图没有拍下来,现附上显卡周边的高清图给大家,以备不时之需!喜欢的朋友就帮忙加分吧!

网友A:
这个能发现问题就最值钱了。机器如果到其他不够细心的同行,估计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发现问题就最值钱了。机器如果到其他不够细心的同行,估计报废了。

做咱们这行不就是要锻炼细心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咱们这行不就是要锻炼细心度吗?

确实修的就是比心细,比耐性。

网友:
y470  g470d壳都容易坏,,然后显存就遭罪了,,各种短路各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