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6050A2252301-MB-A03 平台反复复位

楼主(2016-12-08):
     复位的跳变3.3----0----3.3

北桥更换全新的 平台复位跳 重新只求 还是跳   从料板上找了个时钟芯片还是跳    查了下bios  对地阻值没有问题   没有断线   bios片选用示波器测量 没有任何波形 理论上讲 刷bios也没有意义    但是 我还是刷了 没用 再把原机的刷回来    ec lpc真周期 没有波形 bios挂在ec下    接着上个图片

A_RST#在跳 说明 平台的老总复位都在跳  取下 u50芯片 还再跳   更换全新的南桥还再跳   同样 bios上没有任何波形  装不装内存一样的跳   接着干下网卡 理论上讲应该跳  结果一样跳    显卡的pcie电容全部测量了 阻止没有异常      后来下了点位图  查了下cpu的所有供电没有问题   在这个图中只有LDT_RST#在跳  其它都是稳定的1.8v  cpu到北桥  ht总线 没有问题 我全部测量了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动  ec    显卡  会不会是他们呢  我觉得也不像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之前就说过 我还发了个求助帖  像这样的问题我就是瞎蒙瞎撞   真的不好撞啊   从理论上分析下最好  能分析出来 能修好的感觉心里踏实  难道不是吗

补充内容 (2016-12-30 09:35):
我收藏的那个北桥是好的  我用在华硕的x8aaf上 是好的   那这个hp机器 就是怪

网友:
这个问题 我早就在论坛里找了 我反正没有找到能够解决我这样的问题   前几天修了台 hp h4411s具体的情况是 装上内存条就反复复位 那个机器是通病  刷bios好的   这个问题不同啊  bios上没有任何波形  装不装内存一个鸟样  该跳还是跳   就看你们的了

网友:
不好搞啊这种毛病

网友:
嗯  不好搞我也得搞  专门搞不好搞的

网友A:
要测试都测试了  a_rst  也出了 估计CPU电压都正常  会不会 是 CPU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测试都测试了  a_rst  也出了 估计CPU电压都正常  会不会 是 CPU 啊

  我换了3个都这样  我也无语了

网友B:
跳得快还是隔几秒才跳一次吖

网友:
看着就头疼,记得修过CPU虚焊的,不行换板咯,折腾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得快还是隔几秒才跳一次吖

在示波器上看的清楚   间隔性的跳

网友:
最近生意淡             早上测量了 cpu的 供电0.93v  怀疑低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    查了下反馈  也没有异常    我一直找不到a  link总线      怎么才能找到?

网友:
  这种问题最纠结了  修的晕晕的

网友:
好像挺复杂的 样子。。。。。

网友C:
原来就是这问题吗,新的北桥也不一定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这问题吗,新的北桥也不一定是OK的

这北桥很贵的 所以一直不愿有这样的结果  找个旧的干上去

网友:
找到了测量下 没有阻值异常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加焊一下桥不行就算了  时间不等人

网友D:
内存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有问题也这样

我有内存带灯测试座子      供电   spd   那两根smb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把那个新的北桥已经存放好了 下次碰到amd的拿这个北桥验证下 如果是坏的 那么这个hp的机器 还是北桥的问题   这个机器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