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表面没破损,没撞的痕迹,没有碎,里面漏液有没有可能?

楼主(2016-12-08):
液晶屏表面没破损,没撞的痕迹,没有碎,里面漏液有没有可能?

网友:
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
外力挤压情况下虽然表面没有碎,但会漏液的

网友:
我遇到过 一个大圆圈  还会扩散的  但是表面没问题

网友:
正常。。。当然撞击的力量没有达到破屏的力量,但已经足够做成部分流液。而且液体还会不断扩散。

网友:
遇到很多了,外观没有损伤,但液晶屏里面坏了。

网友A:
一条直线,这条线是慢慢变成的,最开始一点点..后来慢慢变长,这是客户的描述,发回厂家说漏液的,没法保修,

网友:
会的  有可能的  进水就会

网友:
这个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直线,这条线是慢慢变成的,最开始一点点..后来慢慢变长,这是客户的描述,发回厂家说漏液的,没法保修,

看样子像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漏液了,怎么还叫没碎??

网友B:
有可能,我前几天弄坏一个客户的屏就是这样的,表面没损坏,内部漏液了

网友:
楼主 怎么没图片了

网友:
质量问题也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我前几天弄坏一个客户的屏就是这样的,表面没损坏,内部漏液了

这话你也敢乱在外面说

网友:
漏液厂家定义为人为破坏的。

网友:
有可能的,液晶是双层玻璃中间夹着液晶,多数时候咱们见到的漏液都是外层玻璃破碎,所以可以看到现象。但有时候是内屋玻璃破碎,外屋玻璃是好的,同时因为压力不是足够大,液晶也没有漏出,只有加电有背光时才能够看到,不通电是看不出来的。对于这种情况一定要通电试机,不能只看表面。

网友:
有  我遇到过

网友:
你用手指猛按一下试试, 就有可能表面没损伤里面坏了。

网友:
可能啊,工艺不行也就这会这样

网友:
是坏了,扔掉

网友:
屏坏了 碰到过几次都是这样 没有外力 有的是一个圆圈黑黑的

网友:
会有的 我们发货就遇到过 圆圈

网友: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