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烧灯条,换通用的用两三个月返修,换了三次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6-12-08):
LED烧灯条,换通用的用两三个月返修,换了三次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一台换了三次灯条,一生气,把驱动板电源板,灯条全换了……烦燥……现在又来一台一样的……无语了。

网友:
通用的本来质量就不好。

网友A:
买不到原装的吗,有这么容易坏吗通用的,是不是买的质量不好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导致的呢?下次,单独换个电源和灯条先实验下

网友:
是不是点灯板质量有问题,,,不匹配呀

网友:
看哪个灯珠坏了换灯珠,你买的质量太差了,换家买吧

网友B:
换了很多了,还没有返修,我是从迅维淘宝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原装的吗,有这么容易坏吗通用的,是不是买的质量不好

原装的到哪找,找灯条型号都找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很多了,还没有返修,我是从迅维淘宝店买的。

你换的什么,通用的灯条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什么,通用的灯条还是什么

LED套件,升压板和灯条一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套件,升压板和灯条一套的。

都是换的这种,换过好几台,就一台返修了好几次,现在又来一样的型号,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换的这种,换过好几台,就一台返修了好几次,现在又来一样的型号,无语了

不妨把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不会吧 我换通用的灯条 没坏过呀

网友:
套件我也换过很多了,几乎没返修过

你这个是同一型号的返修次数很多,那会不会是电源板有问题啊

网友:
电流太大,需要去一个电阻

网友:
换上的经常烧,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天天换 返修非常非常少 几乎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很多了,还没有返修,我是从迅维淘宝店买的。

这广告牛逼了

网友:
用质量好的一点的驱动板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