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改集显后灰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08):
ACER 4738 改集显后灰屏怎么回事??

网友:
论坛里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lvds总线改的不对 就会灰屏的 楼主对照图片看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总线改的不对 就会灰屏的 楼主对照图片看一下

多谢 是有一条数据线没焊好

网友:
应该是信号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