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11-T00(线刷) 救砖 本ROM完全测试通过的

楼主(2016-12-09):
华为Y511-T00(线刷) 救砖 本ROM完全测试通过的

多版本测试:http://pan.baidu.com/s/1bp22T5t

网友A:
这个是安装软件后直接接上手机刷吗?原谅小白的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安装软件后直接接上手机刷吗?原谅小白的无知

线刷需要电脑刷

网友A:
没有刷过有详细的图解吗

网友:
这个刷机包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过有详细的图解吗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