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接修一台iPhone6,客户描述此机原本能正常显示,更换屏幕后不显示,怀疑螺丝柱被锁断线。
图1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维修过程】:
取下主板用可调电源给它供电,发现电流跳变正常,能正常开机,但是不显示。于是,测量显示电路,发现显示座子J2019的第14脚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此引脚从座子J2019的第14脚开始,中间串联电感FL2036,再直接通往CPU的E4脚,测量电感FL2036的2脚也是无穷大,据此可以判断显示不正常是因为此脚开路引起,此脚属于显示的复位信号。
显示复位信号AP_TO_LCM_RESET_CONN_L在PCB点位图中的位置:
图2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显示复位信号在原理图中的位置:
图3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螺丝柱BS2502有明显的螺丝柱锁伤痕迹,于是用锋利的刀片刮开螺丝柱。
在刮开的线路上找到断线的线路,用镊子取适量的锡浆点在断开的线路表面,再用热风枪240度左右吹熔化锡浆,使锡浆焊接在断线位置,用电烙铁把飞线专用的细铜线表面的绝缘漆烫除,再用刀片切适当的长度即可。
对刮开的断线除线路加少量的焊宝,用镊子蘸少量的焊宝去粘取刚才切好的铜线,放在断线的线路上,直接风枪240度左右在显微镜下吹断开的线路,使铜线焊接在断线线路上。
图4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补好所有断开的线路后,用绿油固定和绝缘线路表面。绿油固定后的实物图:
图5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开机测试正常,附亮机图:
图6 iPhone6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维修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QQ:2867126052 417880767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