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R-5420 DA0R08MB6E4 REV:E3 U31 BIOS

楼主(2016-12-09):
(图片)

网友A(2017-09-02):
这个5420刷了不亮机 上电1.2A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420刷了不亮机 上电1.2A不显。。。

请问原机是可以显示的吗?如果不能显示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7-02):
你显卡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应该是N13P-GL-A1才对吧

网友(2019-11-03):
感谢上面的回帖,差点下载,本来分就少,嘿嘿

网友(2019-12-29):
骗分的,不能用,刷上 不开你 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