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不认硬盘头疼维修

楼主(2016-12-09):
同行送来一台G510,板号是LA9641P,说是进水的,拆开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主板上面有水,就是散热片和USB接口上面有水,就清理下通电测试,看着电流跑到0.7左右就不动了,测量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就先刷个bios试了一下,现象依旧,开机触摸南桥感觉南桥太烫,就换个南桥,亮机了,就是屏幕亮有点慢,这个是bios问题,先简单装起来试试再说,问题来了,发现认不到硬盘,换个硬盘也不行,在bios里面也没有认到,硬盘接口也是好的,拆开测量,两组信号对地没有问题,3v,5v也都有,以为是bios刷的又问题,就上网找亮机快的bios试一下,问题依旧,换了几个都是一样,就试着把它原来的bios刷上去试试,哎,裸板点认到了,开始装机,装起来又不行了,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多次,bios也换了好多个,每次都是刷它自己的bios可以认到几次,装起来就不行,真是见鬼了,客户也不着急,就这样搞了几天,每天闲的时候拿来看看,有点疯掉的感觉,就又换个桥,还是时好时坏,照这样下去这个电脑要亏本了,网上也没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看着图纸一点点查,进水的嘛,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后来问了一个师傅说南桥的硬盘的模块有个1.5v的供电,说这个供电不正常也会认不到硬盘, 找到这个电压也是有的,到这一步实在没招了,先放放吧,今天闲来无事又拿来看看,就又试了试,在认不到硬盘的时候,我手扶着硬盘,不小心一拉把硬盘接口就拉裂了一点,再试的时候我的手压着接口认到硬盘,装起来压着接口也认到了,难道是接口问题,之前也看了接口没什么问题啊,接口也看了不知道多少次,不管了,到这一步啦,换个接口再说,结果就不用说了,完全正常了,回想起来,走了多少弯路,简单的问题往往复杂化。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A:
遇到客户不着急的真好,我们这里催命似的,上午送来,下午每隔1小时都要打电话问,烦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客户不着急的真好,我们这里催命似的,上午送来,下午每隔1小时都要打电话问,烦死人

催的急的话就放弃了,老客户了,也报不上去价格,不过有一点好,就是不催人,有的能放在这边十天半月

网友B:
这个接口没那么容易坏的啊  是客户自己拆过吗

网友:
有的时候走了弯路维修就进入死角

网友:
应该是进水把接口也腐蚀了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没那么容易坏的啊  是客户自己拆过吗

不清楚,要是容易坏也不走弯路了,压根就想过接口坏,看看接口表面没有问题就没往这方面想,要不是我撤了一下,裂了一点,还不会动接口呢

网友:
手里有一台THING的怎么就不认硬盘就换板子了

网友:
干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最简单的问题这是最恼火的事情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把接口也腐蚀了

网友:
问题往往很简单,就是没想到

网友:
一定是腐蚀了啊  不过外表没进水痕迹 不会细看的  不过没白费劲   挣到钱就行了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