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ev2.01开机诊断卡frame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6-12-09):
华硕p8h61 rev2.01开机诊断卡frame灯不停闪烁!直接从迅维网上下了一个p8h61 bios2.01的刷完跑码f2直接掉电重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从华硕官网下载了bios刷完后直接跑码亮机,装完系统后网卡也可以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网站的BIOS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网站的BIOS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好的!!

我下载的bios他是亮机备份的,我也不敢乱说bios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BIOS不一样

网友:
那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论坛上是有一部分BIOS   说是亮机备份的  原机备份的 之类的  但是就是不好用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的bios他是亮机备份的,我也不敢乱说bios有问题

习惯就好,,很多都是自己测试是好的,,上传给别人用就不一定好用了,,所以最好自己到官网找,,实在没有的才到这里找!!

网友:
我现在也是有块板跑F2的,有可能也会是BIOS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