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开关时,为啥要2个捏?一个不行么?

楼主(2016-12-09):
,画的草图,这个三极管作为开关时,为啥要2个捏?一个不行么?这2个三极管,可以只用一个么,如果不行,为啥?谢谢。。。

网友:
不可以,,,控制脚的电压决定了,,三极管是不是导通。。。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两只三极管相当于同相器,控制信号与被控制信号同步为高或者低电平,一只三极管就是反相器,控制信号高时三极管导通,被控制信号就为低电平.

网友:
把接第二个三极管的C极,改成接第一个三极管E极,第一个三极管的C极接高电平,E极接个电阻再接地,也是有两个三极管一起用的效果,但是因为第一个三极管的E极接了电阻,电流会受限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流大小原因

网友:
4楼正解,同相和反相

网友:
纠结这么多干嘛   知道怎么工作的就是了   用几个是厂家的事   你真闲啊

网友:
因为还涉及电平转换

网友:
学习了,高低电平转换

网友:
用一个,用两个,一般涉及到隔离和逻辑关系。

网友:
反反得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只三极管相当于同相器,控制信号与被控制信号同步为高或者低电平,一只三极管就是反相器,控制信号高时三极 ...

我看着图的时候好像想通了,不过。。。。没你说的这么言简意赅,精辟。。。。然后,我还遇到个情况就是:三极管,其中一个(后面吧)能量到B级控制的电压,在导通的时候。。。。然后,前面的三极管,B级有5tv的那个。导通的时候,量不到电压。我是说,量不到B级的电压。。。备注:我把后面的三极管取下来,所以,不存在说的,后面的拉低了前面的控制B级。为啥量不到电压呢???、要说可能三极管坏了,我换了二个,且,我还把三极管给调换下,可还是都量不到B控制5v导通时候的电压。。。曾经,我看过书,说,三极管导通的额时候,ce导通,然后be也导通。是这么个道理么?(我忘记了,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应该是三极管吧。我当时没理解,所以就一带而过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图的时候好像想通了,不过。。。。没你说的这么言简意赅,精辟。。。。然后,我还遇到个情况就是: ...

你说的前面后面,怎么个排法的,左边是前右边是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图的时候好像想通了,不过。。。。没你说的这么言简意赅,精辟。。。。然后,我还遇到个情况就是: ...

Q1007的B极通过上拉电阻将电压拉高到5V左右,这个电压同时也是加到了Q1006的C极,当Q1006导通时,直接将此电压拉低了,相当于接到地线上了,你这时测量Q1007的B极怎么会有电压,你是修家电的吗,还是修空调的,对这些基本的知识都不了解让人很惊讶啊

网友:
以小控大 一个的放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