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的a13和a14脚电压不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6-12-09):
华硕的n68主板不跑码 量pcia15脚 3.3 b16脚 1.6 正常 可是量pci-e的a11脚电压为0 a13为0 a14 0.8 都不正常 这块主板是单桥的 没思路了 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这个现象你查下IO

网友:
换了io  问题依旧喔 没思路了 难到要干桥?

网友:
A14不是3.3吗

网友A:
下个点位图    看A14的电压哪里产生的  这个是待机电压啊   待机电压都没有  换IO 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点位图    看A14的电压哪里产生的  这个是待机电压啊   待机电压都没有  换IO 有何用

待机电压正常啊 这里的a14是pci-e的测试点

网友:
是pci-e的a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