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关机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12-09):
最好是能提供原理图一同讲解

现在的问题是:技嘉770T-D3L 3.1主板,能正常开机关机,就是关不断电源。关机后,CPU风扇、电源风扇照转,各个电压还在。

网上都只找到主板的开机电路与原理分析,有哪位大神能讲解或提供下关机的电路与原理分析?谢谢!

网友A:
关机时序正好是开机时序的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序正好是开机时序的倒序

我的理解是CPU收到关机指令,就发信号给南桥(SB710),南桥再发信号给IO(IT8720F),然后从IO的PSON脚发出高电平信号给电源的PSON脚,以关断电源。目前能开机,IO的PSON脚输出正常,是不是南桥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网卡坏了也关不机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个  关完机   主机还在运行的   重装了网卡驱动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不行就拆了网卡

网友:
问题是系统里网卡使用正常,重装了系统后,网卡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个  关完机   主机还在运行的   重装了网卡驱动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不行就拆了网卡

问题是系统里网卡使用正常,重装了系统后,网卡能上网。

网友:
那要查时序了,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