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报警两声无显示

楼主(2016-12-09):
各电压正常,插独显同样故障,请教一下高人什么问题

网友:
看内存238脚的3.3V供电是否正常。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网友:
刷过BIOS吗?这个机器BIOS故障也多

网友:
刷了,靠近CPU那一根内存槽都不过。。看着就头大

网友:
学习学习 故障我也一样 未解决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检不过显卡,软启动不好修。

网友:
61主板有几块都是有时亮,有时不能亮,BIOS只刷好过一块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网友:
你的是不是联想的BISO

网友:
BIOS 刷刷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