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那个M2的无线网卡怎么强制开启呀 联想机器上的

楼主(2016-12-09):
网卡和蓝牙一起的 现在蓝牙可以用 无线找不到 下载电源管理不行  升级了BIOS也不行
这属于最小的那种了

补充  已解决 重新下一个BIOS刷了 好了  机器是联想 什么玩意2-14     板号13281-1  论坛有BIOS  那个70权限的就是亮机慢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都试过了 可惜没有替换的试

网友A:
你找个图纸,看下M.2脚位定义看看

网友:
下图纸看看才行

网友:
怎么坏的?

网友:
还是下载个图纸看下定义试下!

网友:
主板图纸有没。看下脚位,或者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图纸,看下M.2脚位定义看看

这机器没图纸

网友:
接口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
看一下图纸是哪一脚

网友B:
进BIOS恢复下出厂试下

网友:
重新刷了一个BIOS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BIOS恢复下出厂试下

重新刷了一个BIOS好了

网友:
刷好了也不错 。。。

网友:
现在新款的BIOS 会引起很多奇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了一个BIOS好了

应该进BIOS恢复也可以的

网友:
应该进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