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维修折腾中

楼主(2016-12-09):
一台2011机器 A1369 开机 报警 CPU焊过 内存颗粒全部换过 还是一样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报警 。内存颗粒一次4个换 我估计这个有通病 或者某个芯片 板号是820-8023-A BIOS都刷过
cpu
芯片

网友:
内存颗粒是淘宝买的

网友:
这个报价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大工程啊。。。。看着都很累。。

网友:
上次修了个 内存颗粒 和CPU 都换了 还没好

网友:
看来不少师兄弟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a1465死机补进系统,桥ec换了之后没好就直接放弃了。。。1465,1466修过几次报警不显示的都没修好!

网友:
太多人放弃i 不甘心啊

网友:
我的也是内存报警,最后换的CPU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淘宝买的可不保证好坏

网友:
这花不少本钱啊

网友:
淘宝买的芯片真心不敢保证,我上次买了一批芯片,还有桥,结果回来上到好机子上,直接就不能用,大概试了几个,后来我就明白啦。有时候换了芯片没好的,我就多换几个芯片,机器就修好啦。

网友:
同样换了三个CPU 才搞定,淘宝那些不良商家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维修成本都没拿回来

网友:
敢问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也是够拼的,

网友:
拆料板上的试下,不能轻易的做内存,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呀

网友A:
楼主搞好了吗?
还没好了 丢一边去了 可和也没来吹
详情

网友B:
是不是换的内存颗粒有问题哦

网友:
大换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了吗?

还没好了   丢一边去了   可和也没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的内存颗粒有问题哦

我敢断定是颗粒问题      但是颗粒现在没有全新的   淘宝都是旧的    淘宝拿了16个个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的    下了不少成本

网友:
经验分享     不要走弯路

网友C:
你也是不容易啊  一下子全部干了
就差CPU 干下来了

网友D:
内存可以也可以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不容易啊  一下子全部干了
就差CPU 干下来了

cpu 也干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可以也可以换啊

内存  全部换了
还是一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