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225tx谁有程序呢

楼主(2016-12-09):
这台机子开机一下自动重启电容都换了,不放按键也会重启

网友:
开机几分钟,就反复自动重启,不放按键板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电源板问题机子自动重启的时候听到有滴滴的声音摸了一下w60535n这个供电管发热严重,就想把扇热片换一下,因为扇热片很薄就换了个厚的,后面换了直接不通电,没有12V 5V奇怪了这时看了没有脱焊,换了一个也w60535n也是没有出电压,后面直接改通用电源模块好了,改好正常了。现在把程序备份出来了,希望大家以后碰到可以用上屏号是LM215WF3

网友:
显示器 现在都是改通用得了   修太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