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楼主(2016-12-09):
加电1点多没显示   换了显卡可以显示    用一天变成有时有显示   有时没显示

网友:
再次加热显卡看下,修好后散热重新做下

网友:
屏线接口也擦下洗下看  大卡的话 温度可以再高点干一炮

网友:
继续查下显卡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