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521 LA-9104P 1.0 报警 通病

楼主(2016-12-09):
DELL 2521 滴滴报警  BIOS问题   淘宝买的  BIOS  两个  U2   U6      版号是LA-9104P 1.0   修了3台了   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 BIOS .

网友:
集成还是独显的呀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

网友:
今天修到9104p的主板   开机不显  刷了几个还是不行,bios还是被上家刷过的  不知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我的 U6 只有0.8V  刷BIOS 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2017-08-24):
我这有个开机花屏的,用着都正常,就是花屏,换了显卡也没好

网友:
我的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8-03-17):
说下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啊,不然下载了刷了不是白搞?

网友(2020-04-29):
经验证,独显的刷上秒亮机,谢谢!